AB L35E

楼主(2014-02-24):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们这里有4台进口的阿特拉斯空压机,现在出现触摸屏与控制器经常出现通讯中断现象,他们之间用交机连接,重启触摸屏或插拔都不能连接,只有把CPU断电才可以连接,请问各位前辈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这个主要和PLC有关

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吧PLC的版本升级到最新的就没有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和PLC有关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吧PLC的...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B:
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可以考虑消除电磁干扰。交换机/PLC/触摸屏等都会受到干扰,一般屏和PLC通讯不上的话,电磁干扰的可能性大。电磁干扰可以通过加滤波器、隔离变压器、良好接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