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式通过触摸修改动作

楼主(2014-02-25):
传统的写程式的方法,是通过PLC来控制设备的动作~~~触摸屏上设定~~当按钮,显示用~~

要是想修改一下设备动作,只能用电脑修改PLC本身的程式~~~

能不能不通过电脑修改PLC,,用触摸屏来修改PLC动作,,是任意的修改任何动作都行~~~~

请教请教,,

网友A:
  触摸屏上设定~~当按钮,显示用~

  首先你的这种说法就有点不对,触摸屏上的按钮不是只是显示,能给出 M 或是 DB 信号 驱动 PLC 接收到输入信号而动作,当然这只是按键功能或是触发功能

  你所说的是 修改程序,那样的话 也就是你的 HMI 屏能安装 你的 PLC 的 编程软件就可以实现你所说的 编程 功能,如 SIEMENS 的 PLC 能显示 PLC 内的梯形图功能

网友B:
那种代价多高啊。。。西门子的工业PC好几万。。。不过功能很强,可能运行你用高级语言写的程序,安装编程软件等等。

楼主:
触摸屏用显示梯形图的没见过,这样改也没改过,只是我见过别人用威纶的触摸屏能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