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启动无显示故障分析

楼主(2014-02-25):
          当出现工控机开机无显示时,首先我们要检查的就是是BIOS。主板的BIOS中储存着重要的硬件数据,同时BIOS也是主板中比较脆弱的部分,极易受到破坏,一旦受损就会导致系统无法运行,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被CIH病毒破坏造成(当然也不排除主板本身故障导致系统无法运行)。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检测硬盘数据是否完好来判断BIOS是否被破坏,如果硬盘数据完好无损。
  此外,还有以下三种情况会造成设备开机无显示的现象:
  1.因为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导致插上诸如声卡等扩展卡后主板没有响应而无显示。
  2.免跳线主板在CMOS里设置的CPU频率不对,也可能会引发不显示故障。
  3.主板无法识别内存、内存损坏或者内存不匹配也会导致开机无显示的故障。

网友A:
  工控机无法启动的 情况太多,我这有时候突然会报警显示一个什么文件没有了,就不能起动运行,只能重新 GHOST 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