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报表模版设计器如何使用

楼主(2014-02-25):
报表模版设计器是不是有使用权限,我在演示版里安装了控件,却不能进入报表模版设计界面中。

网友A:
報表模板沒有使用權限. 你是否是安裝在Windows7中? 或是之前安裝6.1 然後安裝了7.0? 而你又運行6.1的報表? 如果是的話, 可能會有這種情況. 以上是小弟碰到過的. 解決方法是卸載7.0及6.1再重新安裝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