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的温度仪表故障判别法

楼主(2014-02-25):
  长时间的使用仪表或技术人员的不熟练都会导致故障的出现,仪器仪表世界网现为你总结出继电器输出的温度仪表故障判别法,供参考。

  1.热电偶或热电阻完好状况与仪表接线正确的前提下,仪表通电后不升温,甚至测量温度向下跌的现象。

  2.仪表的主控输出是继电器,输出而被控制的电路中是交流 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时;首先搞清此输出为触点控制。

  3.检查主控输出的端子接线是否正确。因我厂仪表主控输出是反作用,所以我厂仪表主控输出的继电器闭端应与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的线包一端相连,其他接线正确,虽然仪表运行中,绿指示灯亮,但不升温。

  4.仪表主控输出继电器常开端,按前述与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的线包连线正确的前提下,仪表通电运行中,绿指示灯亮,仍不升温。

  检查方法:把万用表放在交流电压、交流250V档,万用表上一根表棒在仪表主控输出的继电器常开的端子上,另一根表棒放在交流220V电源的中线上,万用表显示是否有交流220V电压。

  A) 若无电压数值:说明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线包的一端没接在仪表主控输出继电器的常开端子上,而接在仪表主控输出的继电器的常闭端子上,(说明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线包两端无电压输入)。

  检查方法,查一下交流220V电源相(火)线有无用电线连到仪表主控输出继电器的中间端子上。或所用的电线内部开路而造成。

  仪表主控输出继电器通电后没有反转,说明仪表主控继电器中间端与常闭端咬死。

  B)若有约交流220V电压,说明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线包两端有约交流220V电压加上。

  检查方法:查一下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的线包电压是否定220V。若该产品要求线包电压为交流380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就无法工作。要求换上线包电压为交流220V的交流接触或中间继电器。

  符合上述要求,还不能正常工作。在不通电状况下,用万用表放在电阻×10档上,把万用表的两根表棒按在交流接触器工中间继电器的线包两端,若电阻值很大,说明线包内的线圈断开或损坏,应调换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若有电阻数值,说明线包内无铁心,不能产生电磁吸力而无法工作。就应调换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