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设计方案

楼主(2014-02-25):
   公司的产品,需要帖上一个警示标签,现在是人工操作粘贴的,有时粘贴的位置不好,没有帖上会掉了,想做一个简单的机械设计来粘贴这个 警示标签,产品是小汽车轮总成

   人工帖上 黄色的 警示标签后要按一下,如不平可能会掉的

   粘贴的表面不是平的,是带有凸面的

  请问各位机械高手,最好设计成一个什么样的 粘贴设备来操作完成这个粘贴工作,让工人减轻劳动强度

网友A:
能不能喷?

网友B:
这个主意倒是很好。改成喷倒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楼主:
 这是 主机厂 也是客户 给的 是粘贴 式的 警示标签,不能喷涂的

网友C:
帮你想了想,别的都好说了,就是你那个黄色的贴纸怎么从白色的那个大纸上分离出来。。这个还没想好。

网友D:
关注中。关注中。关注中。关注中。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想了想,别的都好说了,就是你那个黄色的贴纸怎么从白...

  对,这也是个大的问题,现在人工帖是自己位下来的,有什么设备能自动滚边剥离后再粘帖

网友E:
人手撕下来,放上。用气球压紧贴纸。

网友F:
用一个模具头,真空吸附方式取下贴片,定好位,直接往下一按即可,

网友G:
小型的贴标机,或者打标机倒是有,你这么大的,需要考虑。另外,标纸需要做成卷式的。

  仅供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人手撕下来,放上。用气球压紧贴纸。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手撕下来,放上。用气球压紧贴纸。

   芳季,现在我们就是人工这样操作,想在生产线上加个小设备,优化劳动力,减掉这个工人呀 !且 大小轮毂有不一样,外形也不一样 !

网友H:
这个设备小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设备小不了。

  看样子是小不了,你看 车轮直径有大有小,那外黑色轮毂表面不平,也是难事,做模具 的话要做很多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