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0与PKS通讯

楼主(2014-02-25):
那位大师的厂里有SLC500与PKS通讯的,想请教一下,使用什么设备和协议进行通讯的呀?我们厂有一个设备使用的SLC500的PLC有一个RS23的通讯接口可以使用,中控为霍尼的PKS系统,距离有100米,现在中控对设备的一些参数进行监视,不需要控制,请教一下,使用什么通讯方式比较好,涉及到什么设备和通讯协议,谢谢!

网友A:
500也有好几种呢,你又是那种系列?

具体通讯也要看PLC支持的啊 IP/DH+还是其他。

用RSLINK直接配置

网友B:
RS232 转成 MODBUS TCP直接接在交换机上。

网友C:
假如是505CPU,就可以走以太网。232--100米,通讯比较困难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