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PLC和51单片机串口通信

楼主(2014-02-25):
7-200plc和51单片机通过串口互相发送和接收数据

楼主:
s7-200plc和51单片机通过串口互相发送和接收数据的程序

网友A:
   没有玩过这样的高端 设备呀,那样的话 是不是 485 通讯呀 ?

   我也想知道 PLC 与 51 单片机的的 485 通讯如何做,这样 我再搞个  PLC 与 智能家居的 51 单片机一起通讯,这样可以随意修改 现场控制 器件 的状态

网友B:
自己看书吧,XMT  RCV 指令,不用求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书吧,XMT  RCV 指令,不用求人,试试

主要是单片机这边的接收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自己看书吧,XM...

485自由通讯协议  我们做过类似的  我是负责plc那边的  单片机是同事弄得  他规定一个通讯协议,好像是单片机接收一个字符判断一个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376...

嗯  现在通讯上了  还在调试中

网友D:
200自由口自己写协议,单片机的晶振要稳定,不然时间长了就会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376...

你之前做的是不是plc这边设置成自由口通讯协议 设置发送字符数 然后直接将数值从port口发送出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jlj...

对啊  用0口发送  最好限制帧头 帧尾  加上校验

网友E(2015-05-21):
一定是好定西,顶起来

等待!!

网友F(2018-12-07):
这个思路倒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收藏收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
这么好的资料。应该下载。多谢10

网友J(2019-05-21):
7-200plc和51单片机通过串口互相发送和接收数据,楼主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