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拖动的电机是否和普通电机一样

楼主(2014-02-25):
我是新手:请教:与变频器配套使用的三相电动机是否是普通的三项电动机?

网友A:
当然是不一样的。我说重要的一点,普通电机输出轴和风机是共轴的,变频电机风机是要独立给电的,另外噪声,电磁特性都有不同。 但是普通应用的情况下,用普通电机没问题。

网友B:
不一样 ,变频电机 有可能 超频运行, 也就是超过 50HZ , 但普通电机 最大50HZ 运行,电机设计都不一样。  但普通电机可以 可以用变频器拖动, 但是最好不要超过50HZ,也就是工频。

还有的变频电机 为了更好的 做矢量闭环控制,电气绕组结构略有不同。

网友C(2015-09-19):
专用电机肯定不用于普通电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