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HMI 画面切换问题

楼主(2014-02-25):
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比如初始窗口,我选的是10,同时设了一个事件的弹出窗口11,有时在触摸屏开机的时候,由于某事件已经被触发了,进入的画面是11,但此时我按切换到10号窗口的功能键,画面不会切换到10,但我按比如9号窗口的功能键,却能正常切换到9号窗口,然后再按切换到10号窗口的功能键,却又可以切换到10号窗口的。。。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那要看你的具体程序了

网友B:
貌似是程序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开机之后 显示为10号窗口,又因有报警,弹出了11号窗口。10号属于基本窗口,在底层显示,11属于弹出窗口,在上层显示。如果要重新显示10号窗口,正确的做法是用功能键将弹出窗口11关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