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前加表弯的原因

楼主(2014-02-25):
  压力表是一种常用的压力仪表,在多个行业中共都有一定的应用。压力表前为什么要加表弯?有人说是为了起到缓冲,防止把表给冲坏。也有人说加减小震动,表指针也会随压力平稳上升,还可以减小噪音?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下。

  一般检测蒸汽加表弯,起冷凝作用,防止蒸汽直接进入仪表而影响仪表精度。这个表弯一般叫冷凝圈或冷凝弯。

  其主要作用是

  1.对脉压缓冲;

  2.防腐蚀隔离.

  3.减温、减震、缓冲、隔离

  4.防堵塞

  5.还有个防膨胀作用

  测量蒸汽压力时,应加装表弯(凝液管),以防高温蒸汽直接与测压元件接触,受到高温影响,使测量精度受到影响.

  由于一般操作系统会有一些压力波动,但是这些波动不应该表现在表上,,否则可能会影响读表,所以增加弯管以后会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也同时会对表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不至于因为频繁的不必要的波动减少使用寿命。

网友A:
明白了,谢谢明白了,谢谢明白了,谢谢

网友B:
讲的好!欢迎楼主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