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文本GT1020-LBL-C下载线做法

楼主(2014-02-25):
现有一台三菱文本GT1020-LBL-C,有一条通讯线GT10-C30R4-8P,一端连接三菱FX系列PLC,一端7根散线分别连接GT端口RS422上的端子,现在能点亮。

有以下问题:

1.需要修改PLC中一些参数,就必须将电脑与GT连接下载组态程序,是吧?如果是,那么电脑端使用什么软件组态?GT Designer2能用吗?

2.电脑端与GT连接使用什么电缆?该电缆一端连接电脑com口或者U口,另一端连接GT的RS232口(该口是一个6针的圆端口)。请问:这个电缆线可以自己做还是必须要买三菱的?找不到三菱官方定义点啊!

网友A:
1.直接使用Q系列编程线即可,链接GT1020的RS232端口就行。使用PLC编程软件,读取修改就可以了。

2.Q系列编程线即可。电缆线可以自己做,也可以自己买,网上很多的,不必到三菱买,价格很便宜的。

楼主:
还是买了一根线。至于是不是原装,不知道。那个6针插头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