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hmi 数据出现混乱

楼主(2014-02-25):
麻烦各位大侠帮我看看为什么plc从stop到run D寄存器数据混乱,我从hmi中写入plc数据在stop 状态时是正常的,可是拨到run D寄存器数据就乱了,不知道为什么,下面是对比图,麻烦大家了,谢谢。上面是stop的,下面就是run,plc在run状态下无法也无法更改。plc是台达es2 触摸屏是台达dop-b 411

网友A:
兄弟用错指令了。MUL/DMUL BIN乘法16位和32位有正负符号的,显示不对。那是四则逻辑运算

你需要用浮点计算

你可以使用浮点数乘法DMULR输入也是浮点数

或者使用二进制浮点乘法DEMU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用错指令了。MUL/DMUL BIN乘法16位和3...

谢谢你啊,用四则逻辑不可以?我是需要正负的,为什么第一行是正确的,麻烦告知我一下数据混乱的原因,该怎么去做。麻烦哥哥啊。

网友B:
大哥,麻烦您查一下程序。PLC RUN后数据混乱肯定是程序里面有错误。多表现双字数据未合理分配造成地址重叠,或者在数据运算中没有正确使用指令。

网友:
估计是数据地址有重叠的,32位运算占用4个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兄弟用错指令了。MUL/DMU...

 开始还以为数据超范围了

你检查下HMI上D412-D422数字设置是不是Doubleword依据分类下是哪种?single d还是floating和第一个对比

另你的D422肯定是设置后要变化的因为他本身还是个计算值,运行后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兄...

hmi 上是signed decimal 类型。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双字占用4个字节呀,个人认为D408后面应该是D412

网友(2019-11-25):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晚上下班了,我自己也试一试,

网友:
5年前的帖子,现在做这个行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