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二

楼主(2014-02-25):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二

  本文五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都是涉及PLC编程的,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参考。

    一、求助帖:充气泵隔半小时启动一次

启动充气泵,在第一次压力充满后,停止30分钟再启动,压力再次充满后又停止30分钟再启动、、、、、、、如此重复下去!  这个程序用 西门子 200   怎么写

  回复: 给你编个程序供参考:

   其 I0.0 为启动按钮,I0.1为测压装置测得压力达到预定值时向PLC发出充满信号的输入端。Q0.0 为充气泵启动输出,Q0.0=1充气泵启动,Q0.0=0则充气泵停止

 求助者再问: 我解释一下我的程序吧!

这个充气泵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控制方式。“手动自动”是用的两档旋钮。

“手动自动”的常闭点是“手动”控制,在“手动控制”的时候,因为是用一个点控制泵的启停,所以用的复位按钮,第一次按下“充气阀打开关闭”按钮,泵启动,第二次按下泵停止!所以我用的计数器。复位端就是压力充满后的信号。即可以随意控制泵的启停,也可以等压力充满后自动停止。“正常工作指示”只是设备准备就绪的互锁,不用管它。

“手动自动”的常开点是“自动”控制,在“自动控制”的时候,手动启动

按钮无法启动泵,靠上一步程序中的定时器T39来达到启动条件,且在压力充满后停止。

我现在想做的是,在“自动控制”的时候,在第一次压力充满后停止30分钟后,再次启动充气,压力充满后再次停止30分钟后充气,........如此重复下去!直到上位机给出设备停止信号……   还望指点!!!

  再回复:按你8楼所说,给你重新编写一段程序,你看可否?

 这里有手动与自动方式下的控制程序:1、网络1与网络5 为手动程序,网络2、3、4、5为自动程序。在自动方式下,按一下启动按钮(I2.4),泵将自动循环启动,如再按启动按钮(I2.4),泵将停止(见网络2)

  二、求助帖:S7 300 最为简单的单按键启停如何写

机器人的设备开始在运行啦, 两侧的传送滚轮各加装一个开关和指示灯,在传送时,如有质检人员出现,按一下这个按钮开关,  传送滚轮会如没有车轮时传送时,会在下一个产品到来时停止传送, 或是有车轮时按下时车轮也不传送,  但有当在车轮已正在启动传送则不停下,且随产品传送的数据也会继续根随一起传送. 但是当质检人员将这个车轮产品从传送滚轮上拿走掉,这个数据自动清除, 做这个一个小程序如何最为方便?

还有就是 S7 314C的单开关启停信号如何做才是最为简单的 ?

  有谁有最为简短的 S7 的单按键开关程序不, 快帖图上来吧,给我学习一下, 自己做了个感觉太长

    回复:最为简短的 S7 的单按键控制启停的程序见下图;

 即用一个SR触发指令实现,其I0.0为启动按钮,Q0.0为控制输出端。Q0.0=1为启动运行。Q0.0=0为停止运行。

再出个最简程序:

用加1计数,取最低位做输出,也可构成单按钮启停控制。

   三、求助帖:这个二分频程序怎么分析?为什么要加X0的上升沿?

    回复:为什么要加X0的上升沿?的解释:

  一个变量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在程序运行中只存在一个扫描周期,它只在它存在的周期内起作用,以本程序为例:

  第一次使当X000=1,扫描到第一条使其前沿 M0=1,扫描到第二条,由于M0=1,由Y000=0故使M0与Y000非相与结果=1,故使输出Y000=1.之后的各个扫描到第一条时,不管此时X000是否=1,其M0=0.再扫描到第二条时,此时Y000=1,而M0=0,其Y000与M0非相与结果=1,故保持Y000=1不变。

  第二次使当X000=1,扫描到第一条使其前沿为M0=1, 扫描到第二条,由于M0=1,而Y000=1,无论是M0与Y000非相与,或使Y000与M0非相与, 其结果都=0 ,故使输出Y000=0,即达到二分频的控制作用。如不用前沿(过后沿)M0,就不会出现上述控制结果。

   四、求助帖:累计次数清零怎么写

在触摸屏上做个累计器,想清零的时候就按一下累计器旁的清零按键,累计器就清零,怎么写。求教各位大侠。

只会写累计,清零怎么写,我写这个报错。不能清变量存储器?求教了。

  回复:你的程序错在第二条:

  即:你对“R”复位指令的用法错误:“R”复位指令的上方置的变量应为被复位的双字存储器VD4变量的最高位的位变量(V4.0)而不应为双字存储器VD4,其下方值应为被复位的VD4变量中所有位变量的个数的总和值(即=32)。如用“R”复位指令将VD4清零,正确的编程应为这样:

  网络2中的“R”复位指令上方应填写“V4.0”,下方填写“32”,这样当执行复位指令时,程序会自动将V4.0为首址的连续32个位变量(V4.1、V4.2…V4.7、V5.0、V5.2…V5.7、V6.0、V6.2…V6.7、V7.0、V7.2…V7.7)清零。

    也可用“MOV”传递指令将VD4清零,见下图:

  一般对字、双字存储器复位,选用“MOV”传递指令清零:简单明了。

   本文到此结束,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谢谢大家!

网友A:
王总的精神值得我等学习!

网友B:
王总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C:
王总的经验值得学习,精神可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学习了!!!!!!!

网友F:
    很值得学习,感谢

网友G:
俺学过没用上都就着饭吃了,实践啊.

网友:
王总的精神值得我等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