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累加器

楼主(2014-02-25):
在s7-200里,累加器具体有什么作用呢,再就是累加器能否被状态表在线监控数值呢?忘请前辈指教

网友A:
S7-200累加器是用来暂存数据的寄存器,它可以用来存放运算数据、中间数据和结果。

S7-200提供了4个32位的累加器,其地址编号为AC0-A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