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 l30 dt有什么分别

楼主(2014-02-25):
刚接触松下plc,请问这款plc中 数据寄存器不同型号有什么分别 除了32710以上的是掉电保护,其余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
你不太懂的话,DT100以下的别乱用 。。其它的都一样,DT32710以上的是有保持功能的,要是不够的话。,买个电磁~~可以加大保持型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太懂的话,DT100以下的别乱用 。。其它的都一样...

这个程序为什么r9013不能一起触发后面的dt。为什么第一个是dt3001,第4个是dt3021

,麻烦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