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编程最少多少步?

楼主(2014-02-25):
一上电,Y11,Y12,Y13,Y14,Y15,Y16,Y17,Y20,Y21,Y22依次每隔一秒动作,再从Y22,Y21,......Y10每隔一秒依次复位,再循环往复,最少的编程步是多少?

楼主:
我编了46步的程序满足要求

楼主:
各位能否编出更好的程序啊

网友A:
就楼上的这思路111111111111

网友B:
最好先不要晒程序,光写长度可以了。看谁的程序最短然后才开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先不要晒程序,光写长度可以了。看谁的程序最短然后才开迷。

网友D:
这个有点儿意思

楼主:
好的同志们今后注意了!

网友E(2014-08-08):
你好无聊呀。哈哈。。。。。。

网友F:
 引用楼主的题目:一上电,Y11,Y12,Y13,Y14,Y15,Y16,Y17,Y20,Y21,Y22依次每隔一秒动作,再从Y22,Y21,......Y10每隔一秒依次复位,再循环往复,最少的编程步是多少?

  从输出位依次点亮的过程,对象是“Y11~Y22”这10个“位”,返回时,依次熄灯从Y22到Y10共计11个“位”,不对称。可能是楼主的笔误吧?

  从题目自身看,每隔1秒依次动作的起点是Y11,终点是Y22(并不经过Y10)。没有经过“动作”的Y10,又何谈对它的“复位”?

  以楼主的程序关于输出位的操作内容:“LD M8000    MOV  K3M150  K3Y11” 来看,根本没有对Y10施行操作的作用。

  因为“传送指令MOV ” 的目标操作数“K3Y11 所指的全部操作对象为:Y11、Y12、Y13、Y14、Y15、Y16、Y17、Y20、Y21、Y22、Y23、Y24 这12个bit 。其中没有Y10 !所以,Y10不可能被操作!

  由此可知:题目中的“一上电,Y11,Y12,Y13,Y14,Y15,Y16,Y17,Y20,Y21,Y22依次每隔一秒动作,再从Y22,Y21,......Y10每隔一秒依次复位”是个错误的“描述”!

网友F:
  是否可以改成“一上电,Y11~Y22每隔1秒依次点亮,抵达终点再隔1秒返回,返回时从Y22到Y11每隔1秒依次熄灯。循环往复。

  再或者,改成“一上电,Y10~Y22每隔1秒依次点亮,抵达终点再隔1秒返回,返回时从Y22到Y10每隔1秒依次熄灯。循环往复。”

网友F:
  实现10楼所描述的功能,最少的编程步是13步。

网友B:
类似的较量在很早之前就见识过了。挺有趣的。

网友G:
坐等各大神的妙招!!!!!!!!!!!!

网友F:
  №2楼出示的程序,从0到10这11步是没有必要的!

  其“LD  M8002   [ ZRST  M149    M160 ] ” 要实现的目的是:为两个‘移位寄存器’准备12个‘干净’的 bit ,保证‘移位寄存器’正确的从指定的‘位’开始移位。

  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们都知道,FX系列中,M384 之前的‘继电器’(FX1s、FX1n:M0~M383  ;FX2n:M0~M499  )都在非保持区域内。

  但凡非保持区域的‘继电器’,即便程序中不写对‘继电器’复位的命令,在PLC的上电开机之初,全都是清一色的‘OFF ’状态!还用得着我们再以‘开机脉冲M8002 ’对非保持型‘继电器’复位吗?!

网友F:
  再看其6到10步的程序:

  LD                M100

  OR               M8002

  OUT             M100

  ANI               M8000

  OUT             M110

  这一片断所要实现的目的是:

  为‘左移位寄存器’做一个始终都为ON的‘源': M100  ;

  为‘ 右移位寄存器'做一个 始终都为OFF的‘源': M110 。

  其实这也是没有必要的!

  PLC的系统内核有现成的常ON的‘bit ’ M8000 ,直接引用M8000作左移位寄存器的‘源’不就成啦!还用得着我们自己再写程序另建立一个常ON的 ‘bit ’ 吗 !

  同理,直接引用PLC系统内核现成的常OFF ‘bit ’M8001作‘右移位寄存器’的‘源’不就成啦!还用得着我们自己再写程序另建立一个常OFF的 ‘bit ’ 吗 !

  对于常OFF ‘bit ’,在一定条件下,任意一个非保持区域内的‘继电器’都可以直接充当!  例如M110 ,只要程序中没有对M110施行由OFF变ON的操作,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不写对M110做“OFF运算”的指令,而直接采用M110作本题目中‘右移位寄存器’的常OFF的‘源’!

楼主:
好久没来论坛了,老夫能得到楼上的指点非常荣光,多谢指点!

网友F:
  接下来再看:

  LDP             M160

  SET             M102

  RST             M160

  这里运用的“上升沿”也是不必要的!

  在这里,我们若改用“常开触点”,如:

  LD               M160

  SET             M102

  RST             M160

  得到的逻辑结果也完全是一样的!并且在程序步数上可以减少1步。更重要的是:其指令运算时间(以FX2n为例)从“上升沿”的44μs 缩短至“常开触点”的0.08μs  !

网友H:
太深奥了有点理解不了!!!!!

网友F:
  一点也不深奥,都是些基础的内容。

  老王再给你讲解得细致一些!

  我们为什么可以说如下片断a :

  LDP             M160

  SET             M102

  RST             M160

  改成如下片断b  :

  LD               M160

  SET             M102

  RST             M160

  在实现本题目功能的程序中得到的逻辑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呢?

  在PLC编程中,“上升沿检出运算”(或称‘前沿接点运算’)是指‘接点信号由OFF切换为ON的第一个运算周期内有效’的运算!

   №2楼的程序中使用这个“LDP   M160  上升沿检出运算”的目的是只让M160的上升沿起作用,实时的将“移位寄存器”的向左移位切换为向右移位。

  其实,在№2楼的程序里,这个M160的每一个ON状态自身就已经是符合PLC对“上升沿脉冲”定义的。

  对实质上本身就是“短暂脉冲”的M160再施行“上升沿检出运算”完全是多余的!

网友F:
  所以,在№2楼的程序里使用M160的“a接点”置位M102,跟使用M160的“上升沿接点”置位M102的运算结果完全一样!

  而且,使用M160的“a接点”让片断b 中M160的状态从置为ON到复位为OFF,其期间经历的时间更为短暂!

网友I:
好几年过去了。。。还在这里转磨啊?。。。

网友F:
  警告<通讯网>(巍东)!我们讨论编程问题关你屁事!碍着你(巍东)哪股筋啦?!!

  魏东才是转磨的驴呢!从<通讯网>注册开始它就一直起劲的在工控论坛里拍烂砖!十年了,它还是一如既往的转一圈,拍一堆烂砖,再转一圈,又拍一堆烂砖!它不乱拍砖,它就是不舒服的!

网友J:
现场<此处内容被屏蔽>学习了。谢谢

网友F:
  把前段不必要的11步删去,并将“左移位寄存器”的源操作数换成M8000;

再将 №22步的 LDP  M160  改成 LD  M160  又省1步。其结果程序精简为34步:

网友F:
  №2楼的程序在解决问题时,其思路不是直截了当的直奔题目的“目标功能”去努力的。而是辗转迂回的先把“准目标功能”做在‘一串M bit ’上,再用“MOV指令”将“准目标功能”传送给题目所指定的“目标元件Y11~Y22”上来实现其“目标功能”。

  在使用了“左/右移位寄存器”的前提下,再使用“MOV指令”也是不必要的了!

  如果恰当的使用Y11~Y22作“左/右移位寄存器”的“目标元件”就可以再省6程序步。

  对于本题目(参照10楼的描述)恰当使用“左/右移位寄存器”实现题目“目标功能”的程序步是28步:

网友F:
  为了少运算1个44微秒的“上升沿检测”可以将程序写成这样:

  同样是28步的程序。

网友F:
  如果我们采用‘传送指令MOVP’来做本题目的‘目标功能’,则不必要再用两个‘移位寄存器指令’!

  这样,在上述已经精简为28步程序的基础上再省去15步!

  实现跟前面几个程序完全相同的目标功能,但是,程序更为简短,仅仅只有13步!

  现以FX1s、FX1n为例,把如下20个数据:1,3 ,7 ,15 , 31 ,63 ,127, 255 ,511,1023 , 511 ,255 ,127 ,63 ,31 ,15 , 7 , 3 , 1 ,  0 。分别依次写入PLC保持区域的 D128 ~ D147 这20个数据寄存器中。

  传送这个只有13步的简短程序给PLC 运行:

网友F:
  还要说明一点:

  如果感兴趣的网友要实践这个题目,应当注意:FX1S系列的输出元件Y,其‘实体的继电器’是很有限的。譬如最小点数10点的FX1S-10M其‘实体的输出继电器’只有4点。但是,它的内核软件中虚拟的软元件Y还是足够这个题目对软元件Y数目要求的。

网友K:
好多大神,学习了

网友L(2014-09-17):
感觉高手就在我们身边,可惜看不出而已

网友M(2014-10-23):
D128~D147需要赋值,那个不算“步”?

网友M:
老王值得我们学习!谢谢!

网友N(2015-01-23):
引用 楼主:
各位能否编出更好的程序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还要说明一点:   如果感兴趣的网友要实践这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警告<通讯网>(巍东)!我们讨论编程问题关你屁...



呵呵呵。。。。知道驴拉磨的时候,为什么蒙上眼睛么?因为如果驴看到它自己老是原地转圈,它没有成就感,就不拉了。

   你连个驴都不如,多少年了,还是原地转圈还转的津津有味的,真是连个驴都不如。。。呵呵呵。。

网友O:
wanggq,是无私的分享,难道说老师也是拉驴的么?

网友P:
这个很好玩的

网友P:
是不是递增和递减的关系。。。

网友Q(2017-08-30):
高手在民间。。。。。。。

网友R:
这种较量很有趣,希望可以多一点

网友S(2018-03-05):
看学习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T:
引用 楼主:
各位能否编出更好的程序啊

怎么感觉应该是 SFTLP M8000 M160 K11 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