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两个开关电源关系

楼主(2014-02-25):
今天在我们设备上发现一个问题,请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设备上装有两个开关电源,一个(A)用作传感器及小控制器件电源,另一个(B)主要作电磁阀等同类负载;今天发现B的正极对A的负极电压值为开关电源额定电压的两倍,单独测量每个电源的正负极对地电阻无穷大,且四个点各自间电阻正常,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另外第一个电源上接的两个光纤传感器损坏,是否因为开关电源的异常烧坏?

网友A:
控制系统设计时,应该选用一个容量够大的电源,如果使用2个电源,起码要有公用点,规矩的设计应该2个电源并联。你的电源没有并联,也没有公用点,所以出现这个情况。

是系统设计的缺陷。调试时,因为没有2个开关电源没有公用点,给测量带来麻烦;维修时,找故障就更麻烦;运行中易发生不同回路信号串扰;会由于过电压烧坏薄弱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