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时间继电不计时0

楼主(2014-02-25):
三菱PLC梯形图模拟运行时,有一时间继电器总是不计时,无论怎么设置,改变数据,都是一闪而过,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这个 时间继电器没有接通或是接通的 脉冲太短

网友B:
是不是条件接通的时间短,又或者是不是用重复,要不就是超出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