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片式空气压缩机加载升压慢,不缷载

楼主(2014-02-25):
今天上班巡检设备的时候,进空气压缩机房点检,惊现储气鑵上的安全阀被顶开,气压直往外喷。

慌忙按急停按钮。

经检查发现,是空气压缩机到了设置缷载压力的时候没缷载,还慢慢往上升压,直到将安全阀顶开。

观察故障症状:开启空气压缩机,压力上升特慢,到了设定缷载压力的时候,控制器显示屏上已出现指令缷载符号。但压力不知怎么了还在往上升压,直到又一次将储气罐头上的安全阀顶开。

请老师指教。

当然结果出来时,我也会敬告大家。

谢谢。

2011---2---25

网友A:
压缩机到达设定压力后,控制器给加载电磁阀一个断电的开关信号,这是加载电磁阀断电,控制进气阀气缸的气源消失,在弹簧的记一下,关闭进气阀,进气阀里面有一个小孔,压缩机卸载后油路的循环压力就是靠这个小孔的进气来维持循环的,正常是进气阀里面小孔的进气量和从油细桶里面泄放孔出去的气体流量是一样的,如果卸载时压力会缓慢上升,一个是泄放管堵塞或维修后更换了比原来设计的管的直径小了,一个是压缩机不是使用的合格的润滑油造成进气阀有黑色的积碳(像沥青一样),把进气阀里面阀片(或者是蘑菇头)上升复位的弹簧黏住了,使其不能很好地关闭,在阀片的周围有缝隙,在压缩机卸载时维持循环的气体不但从小孔里面进入机器,还在阀片与阀体周围的缝隙里面进入,使的卸载状态下维持润滑油循环的气量大于压缩机泄放管的泄放量,内部压力就会缓慢上升,直至安全阀动作

楼主:
谢谢“懂一点点”老师。麻烦您打了好多字。

今天下午,售后维护人员来了,当我开启故障空气压缩机的时候,——自己好了。我们开机观察了一个小时,可以正常运行。

真是出了怪事了。

网友B:
一楼分析的有道理,有时候电磁阀卡了也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等你再开启的时候它有好了,以后还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我开启故障空气压缩机的时候,——自己好了。我们开机观察了一个小时,可以正常运行。……

1、这就叫软故障,时好时坏;

2、如果是纯电子线路板电路,一般是发热元件的管脚脱焊所致;

3、楼主设备,“压力大,不卸载”,可能是压力开关电器机械失灵的原因,说明到了该维修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