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串口RS232通信

楼主(2014-02-25):
各位老师:本人是新手,没编过MCGS串行口RS232的通信软件,请教一下,假设我用MCGS触摸屏向单片机发送1A数据,波特率1200,无效验位。我在设备窗口进行如下设置,

      设备名称:通用串口父设备1,

      串口端口号:COM1,

     通信波涛率:1200,

     数据位位数:8位,

     停止位位数:1位,

     数据效验方式:无校验。

在循环策略编的脚本程序:!SetSerialBaud(1,1200 )      ,设置波特率1200

                                                  !SetSerialDataBit(1,8 )         ,设置数据位8位

                                                  !SetSerialParityBit(1,56)       ,设置无校验位

                                                  !WriteSerial(1,1A)                  ,向串口发送1A

以上是否正确?谢谢答复!

网友A:
建议使用串口收发驱动,不需要写脚本对串口进行设置

楼主:
吴大师,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B:
MCGS本身的串口就支持RS232的收发功能,我觉得不用脚本定义

楼主:
谢谢回复!那是否在设备窗口串口设置好后,直接用脚本程序最后一条就行了(!WriteSerial(1,1A)     ,向串口发送1A)

      盼大师再回复!

网友A:
发个邮件给我,我把串口收发驱动发你。我的邮箱:18516181772@163.com

网友C(2016-09-02):
也发个MCGS串口收发驱动给我吧,我的邮箱:736804045@qq.com

网友D:
安装串口收发驱动,然后编写脚本调用

网友E(2016-11-01):
大师,驱动也发我一份,谢谢!我的邮箱14151253@qq.com

网友F(2017-11-23):
谢谢楼主 非常好的资料  新手

网友G(2019-06-21):
不用写脚本,在父设备下面添加一个Modbus就行了

网友H(2019-09-12):
用写脚本,在父设备下面添加一个Modbus就行了

网友I(2019-12-26):
很好,很棒的,继续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