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换触摸屏

楼主(2014-02-25):
西门子的plc换触摸屏  本人不懂一点都不懂特来请教

原型号 TP070

新的   TP177b

我接上线以后 一看不能像原来的屏幕一样显示各种参数

是不是还需要编程

编程一点不会 就会给电脑装个系统啥的

请各位前辈指点下方向    怎么办

网友A:
西门子的没用过,只用过台达的。但我想原理都一样的吧。触摸屏,也叫人机界面,你不写程序怎么运行?我说的是人机,要根据你的要求编写程序,很简单,搭积木一样。

网友B:
那就差的多了。屏不是把硬件装上就能用了,还需要编写程序的。换屏前需要找到原来屏的程序,然后再转换成新屏程序。加我QQ:519406003,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楼主:
感谢高手指点  正在论坛学习

网友C:
把你原型号 TP070屏幕的程序转换成现在你用的屏幕型号TP177b。看图!!!屏幕型号换了后,就把程序下载到触摸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