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W101是VB101 VB102

楼主(2014-02-25):
VW101由VB101(高位)VB102(低位)组成。VD201是由  VB201 vB202 VB203  VB204组成。不知这种理解对不对请各位指教。

网友A:
VW101由VB101(高位)VB102(低位)组成。VD201是由  VB201 vB202 VB203  VB204组成。这种理解正确。

网友B:
  其实你的理解错没有错,建议你用 PLC 程序仿真在线,做几个数据在线一看就知道

网友C:
是正确的;字节,字,双字,之间的关系;

网友D:
正确的理解。

网友E:
理解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