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电机不动,请指教!!

楼主(2014-02-26):
我初学伺服,现用1台台达ASDA-B2的伺服驱动台达的伺服电机,电机单独做JOG试动作时正常动作,但用三菱PLC1S发脉冲电机不动作,接线是脉冲PULSE-(41脚)接Y0,方向SIGN-(37脚)接Y3,VDD(17脚)与PULL HI(35脚)短接,参数P1-00设2(脉冲列+方向),P1-01设0(位置控制),试用时Y0\Y3都有输出,但电机不动,请各位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只用过一回~~有一点,要一直接通启动的信号才行,不能用脉冲启动

网友B:
外部给伺服son信号,PLC公共端接伺服COM-

网友C:
伺服可能没置ON,注意,点动JOG模式下,不需置ON,电机可以旋转,非JOG模式下则不行。对于B2系列,将P2-10由101改为001试试。

网友D:
伺服必须要使能,见过很多日系的伺服都是需要的。一般直接接24V正负就好了,不用控制。

接线的时候注意一下,要分源型和漏型。

脉冲方式也要注意,看看伺服的设置和PLC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