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计最佳安装方法

楼主(2014-02-26):
合肥杜威仪表科技生产的涡轮流量计,为了确保涡轮流量计的测量准确,必须正确地选择安装位置和方法

涡轮流量计对直管段的要求:

流量计必须水平安装在管道上(管道倾斜在50以内),安装时流量计轴线应与管道轴线同心,流向要一致。

流量计上游管道长度应有不小于2D的等径直管段,如果安装场所充许建议上游直管段为20D、下游为5D。

涡轮流量计对配管的要求:

流量计安装点的上下游配管的内径与流量计内径相同。

涡轮流量计对旁通管的要求:

为了保证流量计检修时不影响介质的正常使用,在流量计的前后管道上应安装切断阀门(截止阀),同时应设置旁通管道。流量控制阀要安装在流量计的下游,流量计使用时上游所装的截止阀必须全开,避免上游部分的流体产生不稳流现象。

涡轮流量计对外部环境的要求:

流量计最好安装在室内,必须要安装在室外时,一定要采用防晒、防雨.防雷措施,以免影响使用寿命。

涡轮流量计对介质中含有杂质的要求:

为了保证流量计的使用寿命,应在流量计的直管段前安装过滤器。

涡轮流量计的安装场所:

流量计应安装在便于维修,无强电磁干扰与热辐射的场所

涡轮流量计对安装焊接的要求:

用户另配一对标准法兰焊在前后管道上。不允许带流量计焊接!

安装流量计前应严格清除管道中焊渣等脏物,最好用等径的管道(或旁通管)代替流量计进行吹扫管道。以确保在使用过程中流量计不受损坏。

安装流量计时,法兰间的密封垫片不能凹入管道内。

涡轮流量计接地的要求:

流量计应可靠接地,不能与强电系统地线共用。

涡轮流量计对于防爆型产品的要求:

为了仪表安全正常使用,应复核防爆型流量计的使用环境是否与用户防爆要求规定相符,且安装使用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家防爆型产品使用要求,用户不得自行更改防爆系统的连接方式,不得随意打开仪表。

选型在规定的流量范围内,防止超速运行,以保证获得理想准确度和保证正常使用寿命。

安装流量计前应清理管道内杂物:碎片、焊渣、石块、粉尘等推荐在上游安装5微米筛孔的过滤器用于阻挡液滴和沙粒。

流量计投运时应缓慢地先开启前阀门,后开启后阀门,防止瞬间气流冲击而损害涡轮。

加润滑油应按告示牌操作,加油的次数依气质洁净程度而定,通常每年2-3次。由于试压、吹扫管道或排气造成涡轮超速运转,以及涡轮在反向流中运转都会可能使流量计损坏。

流量计运行时不允许随意打开前.后盖,更动内部有关参数,否则将影响流量计的正常运行。

小心安装垫片,确保没有突出物进入管道,以防止干扰正常的流量测量。

流量计在标定时要在流量计取压口上采集压力。杜威仪表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