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700ie故障?

楼主(2014-02-26):
smart700ie故障?

新的smart700ie,进入控制面板后,按上面的任意图标都没有反应,偶尔能蹦出个界面,也能操作。退出后再按任意图标又没有反应了。是触摸屏有问题吗?
谁遇到过类似现象,说说。谢谢

有些按钮要双击!!smart700ie问题多多,触控反应不太灵敏,精度常有偏差,我还遇到一次整个画面莫名镜像倒置,刷新固件都没有用,如果新的一拆开按上去都没有反应和声音,更新下固件,再不行返修。

楼主:
谢谢大伙的反馈!
该屏咋一用确实感觉不太灵敏,一开始给我急的够呛,可静下心来仔细研究了一下该屏的使用,觉得还是没有掌握该屏的使用规律。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会:
1)新屏一般都要到控制面板里做一些设置,我用指肚触摸图标时可以容易的看到有方框出现并伴有声音,但就是打不开图标。
2)偶尔打开一次图标,发现里面的按钮也可以很容易的用指肚触控。
3)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顺畅的打开控制面板里的图标,
  正确方法是:用指甲指向图标然后再轻微一哆嗦就OK了!
 (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
  关键词是“轻微一哆嗦”
不正确的方法是:用指肚触摸,就是再哆嗦也没用。
               用指肚,指甲敲击屏,或用触摸笔敲击屏。
              (有把屏击碎了也不行的感觉)
关键词是“敲击”,
解释一下两个关键词:
“轻微一哆嗦”就是指甲几乎没有离开屏,只是微颤了一下或几下。
“敲击”就是指甲已经离开屏了,并发出哒哒的声音。
建议:
不管是控制面板里的图标还是画面里的按钮都采用“指甲轻微一哆嗦”的方法对屏的寿命也有好处。
好了,对该屏的误会已经解除了。至少我是这样!

楼主:
1、触摸屏smart700ie针对200PLC使用的;
2、触摸屏除了分辨率高,色彩丰富,主要还是价格很便宜,但是大家使用后,触摸反应确实不尽人意;
3、建议用一个触摸笔,或者一个小的螺丝刀,操作比较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