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4-02-26):
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个疑问是关于多台S7 200PLC通讯的问题,假如我现在有5台S7 200之间要交换数据,用PPI通信怎么做,是用一台做主站,还是多台做主站。

网友A:
PPI只有一台做主站。它的手册上就有例子程序的。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可以加我QQ:519406003.

网友B:
西门子的PPI和DP等通讯多是485通讯。而485必须要一台主机,主机下面可以有1台或者多台从机。从站不会主动的发送数据或者请求,只能接受到主机发来的请求,并且分析数据内容,先分析地址是否对应,如果不对应则采取不响应。如果地址正确,请求正确,是一条完整的报文,那么从站会根据内容发送响应报文。

网友C:
学习学习通信,请打开下载

网友D:
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www.lqic.com

网友E:
PPI是什么,我是新手好多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