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器故障判别

楼主(2014-02-26):
温度控制仪表主要故障判别法:

        1、热电偶或热电阻完好状况与仪表接线正确的前提下,仪表通电后不升温,甚至测量 温度向下跌的现象(设定温度高于测量温度先决条件下)。

仪表的主控输出是继电器,输出而被控制的电路中是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时;首先搞清此输出为触点控制。

检查方法:

        把万用表放在交流电压、交流250V档,万用表上一根表棒在仪表主控输出的继电器常开的端子上,另一根表棒放在交流220V电源的中线上,万用表显示是否有交流220V电压。

        符合上述要求,还不能正常工作。在不通电状况下用万用表放在电阻×10档上,把万用表的两根表棒按在交流接触器工中间继电器的线包两端,若电阻值很大,说明线包内的线圈断开或损坏,应调换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若有电阻数值,说明线包内无铁心,不能产生电磁吸力而无法工作。就应调换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

         2、仪表运行工作中,测量温度已高于设定温度,仪表绿色指示灯已熄灭,但测量温度还一直上升。

检查方法:

表的主控输出是继电器触点输出,而被控电路中是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时。

        (1)仪表不通电时,用万用表电阻×1Ω档去检测,信表主控继电器的中间庙与常开端电阻数值大小来判别。

        (2)仪表通电时,信仪表在运行工作中,当测量温度高于设定温度,仪表的绿色指示灯关,并大于10℃时,把万用表放在交流电压250V档上,用万用表一根表棒桉在仪表主控继电器的常开端;另一根表棒桉在交流220V电源的中线万用表显示是否有电压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