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对象在PLC中的应用?

楼主(2014-02-26):
各位大师:

        您们好!

请问面向对象在PLC程序中如何应用,有没有例子,或建议,

网友A:
面对对象?貌似现在除了SoftPLC之外也没有了,SoftPLC使用Java编程。

网友B:
建立数组,用数组来描述。大型的程序才用,

网友:
面向对象编程,不是很了解,是不是像DCS厂家样建立面向各个对象的功能块,然后不停的调用(FB.FC).但工控行业估计经常用到的功能块也不多,就电机,阀门,模拟量处理,PID。你多接触下别人的程序,看到好的功能块拷贝过来自己用,小的项目你建个对象估计比你写完程序还麻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