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与负载的关系

楼主(2014-02-26):
电机受负载后同频率转速不一样,怎样同过变频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加PG卡闭环

网友B:
没有明白要表达什么!

网友C:
问题表达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明白要表达什么!

给相同的频率,电机的转速却有偏差,我怀疑是负载不同造成的,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表达不明。。。。。。

给相同的频率,电机的转速却有偏差,我怀疑是负载不同造成的,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既然要求转速调整精度,为什么不做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