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光伏项目用大电流传感器选型提示

楼主(2014-02-26):
般风电常用的电流传感器为以下三款型号为主。

  LF505-S,LT2005-S,LT1005-S,(国外公司的型号命名)为主。但请分清楚是进口产品还是国内分工厂产品,国内分工厂基本属于垃圾类,不具备评议价值。

  这三款产品为闭环原理的霍尔式电流传感器(磁平衡原理),参数比较简单,工艺也相对比较简单。

  目前来说,只要是具备5年以上生产经验的厂家都是可以完成的,而且产品与国外相比较没有大的差别,经过近10年的努力,基本已经进入同质化时代,当然区别还是有一些的,我们总结了一下,供大家分享。

  主要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一、动态参数

  很多用户认为国内的1J85坡莫合金材料和国外的区别很大,会直接影响传感器的动态波形,实际上,对于这三款产品,都是大流测量,对磁芯材料的要求是比较低端的,剩磁只要是小于1GS,回火工艺哪怕有缺陷,也对产品没有任何的影响,要说一定有区别,那就是在200A以下,区别就出来,对于传感器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波形毛刺比较多,线性不准,负载超过30分钟,输出幅度会发生±5MV的波动。这就需要在放大电路里面,对波形进行还原。对于客户来说,OQC要检验的不是额定电流或者最大电流,而是在200A以下对产品的性能进行判定。

  工艺的区别

  产品外形基本确定,因为有5000T左右的线圈在面,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对产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制程过程中,容易在手工焊接部分出现:铜线线头部分,连接器部分,功率管部分(个别厂家会有散热片,用1W的直插式功率管,单大多是2-3组2-3W的贴片式功率管)的虚焊,假焊现象,在短时测试过程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终端使用时间长了,就暴露质量事故,所以,在OQC部分没有高低温冲击老化的产品,是绝对不可靠的,手工焊接部分目前来说,全世界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只要高低温冲击能解决大部分问题。(原因是分立器件的晶圆在线生产没有温度测试,普通80度高温老化,其实是徒劳的。)

  线圈部分

  这个产品里面有5000T的环形绕线,铜线的质量虽然不影响内阻的变化,但是国产的垃圾铜线(由于成本压力,有些厂家会用一些再生类铜线,从色质和柔韧性上可以判断出来),容易在绕制过程中,出现短路(漆层容易划伤)或者由于绕线机储线环的原因,接头过多(超过3个),传感器在短时测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工作,线性就会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接头太多,线距加长,内阻会变大,测量范围就会打折扣,减少很多的。特别是对于峰值电流过高的应用场合,一定要注意。因此在判定产品的时候,如果厂家的IQC文件里面没有关于对线圈检验的标准,那最好不要考虑使用;

  叠加信号测量千万注意

  客户在使用过程中,有些客户并不是测量直流,而是测量叠加在直流上的交流信号,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普通的产品大家最好不要考虑,特别是国产的外国品牌,大家如果有条件,可以做个测试对比,一般的普通传感器,波形相差是非常小的,但是还是存在的,叠加的交流信号对传感器的响应时间和频率要求是非常高的,对精度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普通的传感器虽然也能测量到叠加的交流,但是相差太大,测量误差很大。所以选用的时候,最好考虑高精度类产品(多层磁芯结构,多霍尔原理),普通产品是不能满足的,进口的高精度产品价格极高,一般在10000元以上,建议使用国产高精度,价格基本在2000左右。推荐使用南京中霍(www.csch.com.cn)的产品。

  总的来说,风电上的产品,对性能要求不是很高,可靠性是第一位的,客户在选型的时候,千万注意以上问题。

文章链接:中国仪表网 http://www.ybzhan.cn/Tech_news/Detail/80628.html

般风电常用的电流传感器为以下三款型号为主。

  LF505-S,LT2005-S,LT1005-S,(国外公司的型号命名)为主。但请分清楚是进口产品还是国内分工厂产品,国内分工厂基本属于垃圾类,不具备评议价值。

  这三款产品为闭环原理的霍尔式电流传感器(磁平衡原理),参数比较简单,工艺也相对比较简单。

  目前来说,只要是具备5年以上生产经验的厂家都是可以完成的,而且产品与国外相比较没有大的差别,经过近10年的努力,基本已经进入同质化时代,当然区别还是有一些的,我们总结了一下,供大家分享。

  主要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一、动态参数

  很多用户认为国内的1J85坡莫合金材料和国外的区别很大,会直接影响传感器的动态波形,实际上,对于这三款产品,都是大流测量,对磁芯材料的要求是比较低端的,剩磁只要是小于1GS,回火工艺哪怕有缺陷,也对产品没有任何的影响,要说一定有区别,那就是在200A以下,区别就出来,对于传感器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波形毛刺比较多,线性不准,负载超过30分钟,输出幅度会发生±5MV的波动。这就需要在放大电路里面,对波形进行还原。对于客户来说,OQC要检验的不是额定电流或者最大电流,而是在200A以下对产品的性能进行判定。

  工艺的区别

  产品外形基本确定,因为有5000T左右的线圈在面,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对产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制程过程中,容易在手工焊接部分出现:铜线线头部分,连接器部分,功率管部分(个别厂家会有散热片,用1W的直插式功率管,单大多是2-3组2-3W的贴片式功率管)的虚焊,假焊现象,在短时测试过程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终端使用时间长了,就暴露质量事故,所以,在OQC部分没有高低温冲击老化的产品,是绝对不可靠的,手工焊接部分目前来说,全世界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只要高低温冲击能解决大部分问题。(原因是分立器件的晶圆在线生产没有温度测试,普通80度高温老化,其实是徒劳的。)

  线圈部分

  这个产品里面有5000T的环形绕线,铜线的质量虽然不影响内阻的变化,但是国产的垃圾铜线(由于成本压力,有些厂家会用一些再生类铜线,从色质和柔韧性上可以判断出来),容易在绕制过程中,出现短路(漆层容易划伤)或者由于绕线机储线环的原因,接头过多(超过3个),传感器在短时测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工作,线性就会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接头太多,线距加长,内阻会变大,测量范围就会打折扣,减少很多的。特别是对于峰值电流过高的应用场合,一定要注意。因此在判定产品的时候,如果厂家的IQC文件里面没有关于对线圈检验的标准,那最好不要考虑使用;

  叠加信号测量千万注意

  客户在使用过程中,有些客户并不是测量直流,而是测量叠加在直流上的交流信号,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普通的产品大家最好不要考虑,特别是国产的外国品牌,大家如果有条件,可以做个测试对比,一般的普通传感器,波形相差是非常小的,但是还是存在的,叠加的交流信号对传感器的响应时间和频率要求是非常高的,对精度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普通的传感器虽然也能测量到叠加的交流,但是相差太大,测量误差很大。所以选用的时候,最好考虑高精度类产品(多层磁芯结构,多霍尔原理),普通产品是不能满足的,进口的高精度产品价格极高,一般在10000元以上,建议使用国产高精度,价格基本在2000左右。推荐使用宁波锦澄(www.nbjce.com)的产品。

  总的来说,风电上的产品,对性能要求不是很高,可靠性是第一位的,客户在选型的时候,千万注意以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