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腐电磁流量计安装应用

楼主(2014-02-26):
防腐电磁流量计安装应用
  液体应具有测量所需的电导率,并要求电导率分布大体上均匀。因此流量传感器安装要避开容易产生电导率不均匀场所,例如其上游附近加入药液,加液点最好设于传感器下游。
  使用时传感器测量管必须充满液体(非满管型例外)。有混合时,其分布应大体均匀。
  液体应与地同电位,必须接地。如工艺管道用塑料等绝缘材料时,输送液体产生摩檫静电等原因,造成液体与地间有电位差。

流量传感器安装
  (1)安装场所
    通常防腐电磁流量传感器外壳防护等极为IP65,对安装场所有以下要求。
1)测量混合相流体时,选择不会引起相分离的场所;测量双组分液体时,避免装在混合尚未均匀的下游;测量化学反应管道时,要装在反应充分完成段的下游;
2)尽可能避免测量管内变成负压;
3)选择震动小的场所,特别对一体型仪表;
4)避免附近有大电机、大变压器等,以免引起电磁场干扰;
5)易于实现传感器单独接地的场所;
 6)尽可能避开周围环境有高浓度腐蚀性气体;
7)环境温度在-25/-10~50/600℃范围内,一体形结构温度还受制于电子元器件,范围要窄些;
8)环境相对湿度在10%~90%范围内;
9)尽可能避免受阳光直照;
10)避免雨水浸淋,不会被水浸没。
  如果防护等级是IP67(防尘防浸水级)或IP68 (防尘防潜水级),则无需上述8)、10)两项要求。
(3)安装位置和流动方向
传感器安装方向水平、垂直或倾斜均可,不受限制。但测量固液两相流体最好垂直安装,自下而上流动。这样能避免水平安装时衬里下半部局部磨损严重,低流速时固相沉淀等缺点。
水平安装时要使电极轴线平行于地平线,不要处于垂直于地平线,因为处于地步的电极易被沉积物覆盖,顶部电极易被液体中偶存气泡擦过遮住电极表面,使输出信号波动。

(4)旁路管、便于清洗连接和预置入孔
   为便于在工艺管道继续流动和传感器停止流动时检查和调整零点,应装旁路管。但大管径管系因投资和位置空间限制,往往不易办到。根据电极污染程度来校正测量值,或确定一个不影响测量值的污染程度判断基准是困难的。除前文所述,采用非接触电极或带刮刀清除装置电极的仪表,可解决一些问题外,有时还需要清除内壁附着物,则可按图6所示,不卸下传感器就地清除。
对于管径大于1.5~1.6m的管系在EMF 附近管道上,预置入孔,以便管系停止运行时清洗传感器测量管内壁。
(5)负压管系的安装
   氟塑料衬里传感器须谨慎地应用于负压管系;正压管系应防止产生负压,例如液体温度高于室温的管系,关闭传感器上下游截止阀停止运行后,流体冷却收缩会形成负压,应在传感器附近装负压防止阀,如图7所示。有制造厂规定PTFE和PFA 塑料衬里应用于负压管系的压力可在200C、1000C、1300C时使用的绝对压力必须分别大于27、40、50K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