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跟踪物件

楼主(2014-02-26):
工作要求:两普通电机用变频器和三菱PLC控制,1号电机是送料输送带和切断,2号电机是盒式输送接料。怎么用编码器编写程序?用几个编码器?

网友A:
其实你描述不够清楚。没有说清楚2个电机拖动的输送带的明确关系。可以联系我qq:519406003.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描述不够清楚。没有说清楚2个电机拖动的输送带的明...

两电机是单独控制的

网友B:
你每个电机上面装一个编码器,用三菱PLC输出脉冲进行定位,到底要多少个脉冲就要看你的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