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DVP40-EH3与组态王通讯

楼主(2014-02-26):
台达PLC 编程口与DVP40-EH3与组态王通讯,用了RS232/RS232通讯线,台式电脑上编程软件可以与PLC通讯上,但是组态王怎么设置却通讯不上,请高人指点。

网友A:
DVP40-EH3编程口默认是9600、7、偶、1;你程序没有修改过COM1的通讯参数的话,组态王直接连接设置一样的参数就行。

另外组态王的驱动正常不?你可以试着连接一下其他PLC,或者使用COM2 采用MODBUS RTU协议连接一下。

楼主:
谢谢回复,通讯参数等设置均没有错;问题已经找到,因为这个项目是在另外一项目上另存修改过来的,原始项目的PLC是西门子300,虽然设备中PLC已经改为现在用的台达,但原始项目中的很多变量清除不了,产生了冲突,后来把相关的变量和画面导出后再导入新建的一个项目,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过来路过的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