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和保险丝

楼主(2014-02-26):
各位大师:

       您们好!

本人刚进工控,不明白空气开关1P和2P的应用场合,在那些地方要用1P还是2P本人分不清,还有是不是有了空气开关,就不是保险丝,等等这些问题,请大师指教。

网友A:
1P和2P的空气断路器都是用在单相电源的保护开关。1P用在TN-C的供电系统,在TN-C系统,PEN线不许装开关和熔断器;2P用在TN-S或TN-C-S系统,因为有单独的PE线,N线可以进开关。

熔断器是做短路保护,做过载保护很不可靠;空气断路器有过载保护功能,主要还是做短路保护。用了断路器就没必要再用熔断器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就是我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