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显示编码器的当前值

楼主(2014-02-26):
新手请各位老师热点:本人用的台达的PLC,现在想用显控的屏显示PLC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请问如何显示??

网友A:
这个不能实时显示高速计数器的值,可以用高速计数器专用指令将高速计数器的值传输到普通寄存器即可正确显示(但是数据肯定比高速计数器滞后)

网友B:
PLC程序中加高速计数的程序。在触摸屏上显示就可以了。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可以参考它们的编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实时显示高速计数器的值,可以用高速计数器专用指...

 这位师傅能否给个程序 ,或者给讲讲用什么命令,我用MOV C235  D1  提示错误,

网友C(2017-07-14):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实时显示高速计数器的值,可以用高速计数器专用指...

网友D(2018-06-15):
这个不能实时显示高速计数器的值,可以用高速计数器专用指令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