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7-200的模拟量的编程方法

楼主(2014-02-26):
各位大神,小菜鸟求教大家关于S7-200系列的关于模拟量的编程方法:比如:一个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进来怎么编程之后能显示出当前的压力值呢?用梯形图就可以了哦。有具体的讲解哦 谢谢各位大神哈,才注册的号,实在没有积分给大家

网友A:
欢迎新来的朋友加入组织。

关于这方面资料,论坛很多。

PLC擂台多关注:

http://bbs.gongkong.com/Activity/PLCcontest.htm

网友B:
按比例转换的,将压力变送器上下限值的模拟量(电流的一般为4-20mA)转换成数字量(6400-32000),plc有直接转换的库程序。

网友C:
就按一个y=ax+b的方程式计算,假设你的压力值要求显示为0-10Mpa,你模拟量输入为4-20mA(对应数值为6400-32000),那么10=32000a+b; 0=0x+b,通过这两个方程式就可以得出b=0,a=10/32000.那么方程式就是y=1/3200*a,即用你读取到的模拟量原始值除以3200,就得出你想要显示的压力值了.

网友D:
为什么非要用西门子的呢?

国产品牌的PLC就不错,而且模拟量编程很简单。

海为PLC模拟量应用实例: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41038_1.shtml

网友E:
西门子200PLC的模拟量处理,可以利用模拟量库;简单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西门子200库文件《分享》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4/491279_1.shtml

网友F:
简单讲就是外部输入的模拟量(电信号)进入PLC模拟量模块后CPU识别成一个数值(有线性关系),然后这个数值代表的实际物理参量与电信号之间又是一个线性关系,所以讲模拟量处理就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运算编程过程。

如果用的是西门子200,还有库文件可以直接调用编程,那就简单的多了。

网友G:
这个不太懂,MA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