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复杂的PLC

楼主(2014-02-26):
最近在研究GSK数控机床的刀库PLC,思路有点乱,求助大家,看看如何能清晰的分析复杂的PLC,谢谢

网友A:
这个不太懂,MACASE机箱

网友B:
想看看什么东西,。学习学习

网友C:
发过来看看,原来搞过车床的,广数的PLC不太好看,资料少,因为刀塔不一样,后来自己把原来厂家提供的删掉了,重新编的。

网友:
其实看PLC程序,唉,人家思维和你的差不多你就看的比较顺利,可人的思维大部分不一样,再说人家的东西可能是个成熟的东西,也有可能故意打程序顺序打乱或加点误导给你看怕你抄袭呢,结果就想破密码一样。

楼主:
那你们分析复杂PLC怎么开始入手,对于那些复杂的辅助线圈怎么处理,求方法,谢谢

网友C:
厂家的程序一般考虑到适用各种刀塔或刀库,有些输入输出参数,从输入输出看起就可以了,还要就是系统参数对应的变量。数控系统的PLC程序要考虑到还有个NC也在同时运行,有很多NC变量。把这搞清楚就行了。

楼主:
单看PLC,复杂的PLC如何理清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