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进相器专家

楼主(2014-02-26):
进相器进相后定子电流变小 功率因数没提高反降低,晶闸管大部分发热怎么回事?其它一切正常 晶闸管 板子 变压器 传感器等都检查正常,电流电压信号相序正常。请神人指点  。。。。。。洗耳恭听感谢

网友A:
定子电流都减小了,功率因数怎么可能没有提高?怎么可能降低了?基本的逻辑错误嘛。

测量下转子电流(用直流嵌表),看是否太大了,造成晶闸管过流,好进一步处理,比如调整转子测电压。

网友B:
先测下电流,MA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