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启动器启动电流大问题

楼主(2014-02-26):
我厂用的是AB的SMC-Flex型号软启动器,单控一台电机启动,电机额定电流为275A,用软启动器启动电机,启动电流达到1400A,怀疑没有起到软起动效果,参数设置如下,

启动模式:软启动;

初始转矩:30%;

斜坡时间:30秒;

但启动时大概0.4秒接触器吸合,旁路导通,启动结束。还一个问题是该型号软启动是靠什么检测电机达速的,电流?速度?但速度反馈未接线啊,求帮助,谢谢了,新手没有财富值,帮帮忙啊。

网友A:
明显有问题嘛。0.4s就旁路了,软启动个鸟呀!和直接启动都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