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器上电蹦电源板上的两个熔断器

楼主(2014-02-26):
我厂的两台直流调速器(7085\7078)上电蹦电源板上的两个熔断器(保险),但是就是找不到是哪里坏了,请老师指教,谢谢老师! (我把电源板拆下来 ,为发现供电整流部分的二极管损坏,其他的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找问题了...)

网友A(2014-10-19):
你重点检查下MOS管,看会否穿了,另外35701芯片测下,电源是正激推挽的。这个你得明白工作     过程,整流都炸。说明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