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的区别

楼主(2014-02-26):
单端输入,输入信号均以共同的地线为基准.这种输入方法主要应用于输入信号电压较高(高于1 V),信号源到模拟输入硬件的导线较短(低于15 ft),且所有的输入信号共用一个基准地线.如果信号达不到这些标准,此时应该用差分输入.对于差分输入,每一个输入信号都有自有的基准地线;由于共模噪声可以被导线所消除,从而减小了噪声误差.单端输入时, 是判断信号与 GND 的电压差.  差分输入时, 是判断两个信号线的电压差.  信号受干扰时, 差分的两线会同时受影响, 但电压差变化不大. (抗干扰性较佳)  而单端输入的一线变化时, GND 不变, 所以电压差变化较大. (抗干扰性较差)  差分信号和普通的单端信号走线相比,最明显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a.抗干扰能力强,因为两根差分走线之间的耦合很好,当外界存在噪声干扰时,几乎是同时被耦合到两条线上,而接收端关心的只是两信号的差值,所以外界的共模噪声可以被完全抵消。  b.能有效抑制EMI,同样的道理,由于两根信号的极性相反,他们对外辐射的电磁场可以相互抵消,耦合的越紧密,泄放到外界的电磁能量越少。  c.时序定位精确,由于差分信号的开关变化是位于两个信号的交点,而不像普通单端信号依靠高低两个阈值电压判断,因而受工艺,温度的影响小,能降低时序上的误差,同时也更适合于低幅度信号的电路。目前流行的LVDS(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就是指这种小振幅差分信号技术。   当AD的输入信号只有一路时,为了更好地抑制共模噪声,我们可以采用差分输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