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讨论自动化设备的软件维修问题

楼主(2014-02-26):
关于自动化设备的软件故障的维修,一般比硬件问题更难处理。

原因如下:

1、许多自动化设备的软件,设备厂商不提供给用户;

2、软件形式的多样性:PLC程序、人机界面、PC(IPC)设备主控程序、分散于变送器驱动器里面的组态数据,等等;

3、软件看部件摸不到,不能用万用表等工具测量;

4、软件数据的易失,尤其是部分数据丢失,是不容易判断的。

但是软件故障常常使整个生产线不能使用。大家有没有软件维修的案例请一起参加讨论。

楼主:
刘老师说我恶搞。好,我就来个抛砖引玉。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生产线上,不同位置的变频器,其参数是不同的。假如一个变频器硬件损坏,进行维修,将变频器参数恢复为出厂参数。这个变频器维修回来,或卖一个新的变频器回来,安装好,设备是不能工作的!而有工厂工作经验的人常常会发现,这时原始记录或图纸资料并没有相应的参数记录。这时,硬件本身没有故障,但是设备不能运行,这就必须进行软件维修。而懂软件维修技巧的人很少,难怪刘老师讲我搞怪了。

楼主:
软件维修例一:THEN气流染色机电脑启动不能进入监视界面,界面一片空白。

该故障出现,一般工厂不懂得其原理,又没有相应系统维护软件。这类问题是不可维修的,必须送厂家维修。既使维修好下次出现类似问题,用户还是不能维修。放弃这类维修难题,也就放弃了提高自己的机会。是不是真的用户自己就没有办法维修呢?除非这种机器只有一台,否则还是有希望维修!

楼主:
在那家工厂,我们知道有5台类似的机器,不同的是:管数不同,硬件配置有些区别。但是按一般的产品开发的规律,很有可能大部分数据是相同的,通过配置软件,来满足不同的应用。

楼主:
步骤一:证实故障是由于电脑故障造成。将一台运行正常的机器(管数不同)的电脑替换可能有故障的电脑,机器界面略有不同,比如原来是H6缸现在变成H9了。但是机器可以正常运行。可以得到结论是电脑故障。但是如果这样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维修。

楼主:
染缸电脑基本是嵌入式系统,但是内部是什么样的?打开就知道了。打开一看坏的电脑和好的电脑里面电路是一样的。都是由CPU,RAM和ROM芯片以及接口电路组成。显然电脑系统程序是装在ROM芯片里。好了,大胆处理!

楼主:
步骤二:取下ROM芯片,用ROM芯片读卡器将好的电脑ROM内容读出,保存到电脑上;同样也将坏的电脑ROM内容读出,保存到电脑上。

步骤三:用一个空白的同型号的ROM芯片,将好的电脑ROM芯片的保存文件复制到空白ROM芯片上。将做好的新的ROM芯片插入坏的电脑芯片的位置。安装好电脑,通电试机,可以进入监视界面。安装在机器上可以单机运行。但是在联网运行时H6和H9缸只能运行一台。说明两台机器地址冲突。因为在复制数据时连地址一起复制了。

步骤四:修改地址信息,机器故障解决。所有机器都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在十六进制代码中寻找两个字节的地址信息。花了我足足一周的时间。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楼主:
上面例子,是系统数据的修复,显然属于软件维修。希望和网友共同分享维修经验和思路。也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至于认为不存在软件维修的人,请手下留情,不要搬弄哲学、数学、逻辑学、物理学的概念,我只关心那样的事发生了,如何解决?

楼主:
大家没有遇到程序丢失,数据丢失,需要修改PLC程序,系统崩溃,设备电脑主机损坏情况吗?

楼主:
看来还是要知己等一下了。

楼主:
自动化设备的软件故障维修很少有人提及。

但是自动化设备的软件故障是普片的并且对生产影响甚至比硬件还大。

首先,现代自动化设备离开软件根本没有办法运行!

比如PLC控制程序、数字变频器的参数设定、机器主控电脑程序。程序丢失后无论你更换PLC、变频器、机器主控电脑设备都不能运行。甚至不同部位的变频器型号完全相同,接线也相同,但放错地方,设备就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软件维护或维修的关键是:要对设备软件做好备份,并且要配置必要的软件应用工具以便备份、恢复、维修监控之用。另外要对系统接线、配置和软件的应用参数的关系加以研究。深入研究设备图纸,搞懂软件设计原理。对简单的程序,必要时重新编程以使设备恢复正常。

所以,软件维护和维修难度更大,不懂设备原理一般不能进行维护和维修。哪怕一个参数搞错,也许设备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维护或维修的关键是:要对设备软件做好备份,并且要配...

做好设备正常时的原始备份关键的参数备份。系统嵌入式软件在设备正常时,做一个映像备份以备系统崩溃复原。有备而作难事并不难,难的是无备而作。

网友B(2014-06-26):
春节后,有一台K30定型机的电脑程序出了问题。机器不能开了。有人请我维修。这属于软件维修,比变频器维系难度要大。已经不干设备维修有些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