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ckpanel control无法连接

楼主(2014-02-26):
我用的是ME7.5,默认安装,新建一个target,用于连接触摸屏,在GE SRTP下的Device1里设置IP地址,设置如下图:

可以ping到触摸屏的IP地址,但连接是就出现这个错误,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2014-05-10):
这是驱动问题,可能你没有装好,如果是用以太网连接,使用GE TCP/IP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