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内部啪啪的响

楼主(2014-02-27):
有一台200KW的400P变频器内部啪啪的响,暂时还没有影响运行,究竟怎么回事呢,盼解!

网友A:
   可能有 短路 故障,建议停用,拆下检修,要不可能会炸机

网友B:
应该是散热风扇风叶不平衡或者松动所导致,如果是其余元件问题早就炸鸡啦

网友C:
断电仔细检查下,事出有因

网友D:
电流涡流吧,跟变压器声音一样吗?

网友E:
这个响声如果不影响使用,风扇是不是问题会多点 !

网友F:
拆下来看下,MACASE

网友G(2014-05-30):
暂时不用~~拿去修`~~~

网友H:
拿去修,自己拆开盖子瞧瞧呗,风扇是否松动或者控制线是否被风吹晃动碰壳。有时候IBGT也有声音的。

网友I(2014-06-29):
啪啪啪 我承认我邪恶了

网友J(2019-07-08):
应该拆下来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