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3 A2伺服 实现180度 271度

楼主(2014-02-27):
如题,刚学习,请帮忙写出指令,

网友A:
LD M1000

DFLT D400 D400(D400为伺服转一圈所需脉冲数)

DEDIV D400 K360 D302(D302为转一度所需脉冲数)

DEMUL D302 D100 D200(D100为任意角度,D200为转一度所需脉冲数)

LD M10(回原点启动触发信号)

DZRN K20000 K1000 X2 Y0(原点回归)

LD M20(启动触发信号)

DDRVA D200 K20000 Y0 Y1(旋转角度)

此例为最简例子,仅供参考,若有特殊之要求,具体问题再具体分析

楼主:
我直接在程序里输入转多少脉冲可不可以,A2电机编码器是20bit ,是1280000脉冲,我转180度是不是可以这样写DDRVA K640000 K20000 Y0 Y1,

再转回零 DDRVA K-640000 K20000 Y0 Y1

网友B:
不会写啊,MACASE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在程序里输入转多少脉冲可不可以,A2电机编码器是...

 再问,如果加触摸屏,怎么将180度、271度这个值传到PLC中,谢谢

网友C:
180度,271度的实现,先要设置好你的伺服电子齿轮。也就是一圈需要多少脉冲

比如你现在设置好一圈需要3600个脉冲,那么你发送1800脉冲,伺服就会旋转180度。

发送2710个脉冲,伺服就会旋转271度。

触摸屏只需对脉冲控制相应的存储区进行赋值就好。

楼主(2014-05-22):
引用 网友C:
180度,271度的实现,先要设置好你的伺服电子齿轮。...

触摸屏只需对脉冲控制相应的存储区进行赋值就好,怎么赋值,是不是 用数值输入(触摸屏)写 存储器地址{Link2}1@D100,触发地址 {Link2}1@M5 ,这个D100内的值是否还需要计算,还需要处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180度,271度的实...

按你这个说的D100直接输入角度,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比分子32,分母9,就是360000个脉冲,乘以32再除以9=1280000,即电机转一圈,也就是1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度,梯形图就很简单了,LD M1000 DMUL D100 K1000 D102,

LD M5 DDRVI D102 Y0 Y1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