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以太网模块140NOE77101

楼主(2014-02-27):
因为时常通讯故障,想更换以太网模块140NOE77101,CPU是CPU31110,对新的以太网模块要重新设置ip地址吗?还是直接插上去就行,需要对plc断电吗?自动化方面是一点不懂,希望大侠多多指教。如果是平时拔插模块需要断电吗,还是热拔插?

第二个问题,以太网模块140NOE77101的APPL亮了后需要熄灭吗,会影响运行吗?如果要熄灭的话怎么用ie进入NOE模板?

网友A:
以太网模块140NOE77101 是什么品牌的产品,木 有用过的说!

   不过一般新更换的 以太网 模块,有可能会与你原来 模块中的 不以致,这样就要修改 IP 地址,改成与原设备一样

网友B:
热插拔产品,MACASE

网友C:
140noe77101以太网模块,是施耐德公司莫迪康昆腾140系列的以太网通讯模块,如更换需要设定IP地址与PC机通讯。在工程中曾用过,当时用的是Concept2.5软件CPU:140cpu3412。用PC机通过编程电缆与CPU通讯,设定140noe77101以太网模块IP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0noe77101以太网模块,是施耐德公司莫迪康昆...

 已经运行的系统,CPU已经配置好了,更换以太网模块可以不设地址吗,编程软件那是一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