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转距和位移的问题

楼主(2014-02-27):
   小弟这里碰到一个问题,要给一个产品施加3000KN的推力,然后测得产品的变形量.我的想法是利用伺服电机的恒转距控制方式给产品施力,那么,产品的变形位移量在伺服电机上能不能同时得出来呢?

网友A:
类似压力测试机吗?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具体点怎么做呢,求指导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测试,

网友C(2014-04-07):
可以的,用闭环控制,用电机编码器反馈至做位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