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三种测温线路

楼主(2014-02-27):
  热电阻,是一种温度仪表。作为工业上常使用的测温元件,所以测温部分是在使用时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想更好的使用热电阻,就必须对这一部分有很好的理解,今天就主要说明的是热电阻的测温电路。

  热电阻的测温电路该电路由毫安级恒流源产生电路、差分运算电路和AD517芯片组成。该电路采用两个完全相同的毫安级恒流源分别给热电阻RT和标准参考电阻Rf供电。

  在恒流源电路中,VD1和VD2为带温度补偿的稳压二极管,四个PNP型的三极管T1、T2、T3和T4组成了两个PNP型复合管,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放大器的增益,减小误差,以便提高恒流源的稳 定度。

  恒流源与RT和Rf(Rf取为Rf=100Ω)与地组成的电路产生的电压作为差分运算电路的输入信号,根据电路的组成,可以得到差分运算电路的输出电压是与热电阻的阻值成正比的,通过选择合适的元器件参数把该装置的测温范围设置为0~120℃。

  热电阻三种测温线路:

  1、典型线路:

  热电偶测温的典型线路不同于防爆热电偶是动圈表与冷端补偿器配套使用的线路.为与自动电子电位差计配套使用的线路(注意,自动电子电位差计内部有补偿桥路)。

  2、正向串接:

  热电偶正向串联连接.它是各个同型号热电偶的正、负极串联连接而成的。热电偶显示仪表总的输入热电势为:

  E=Eab(t1,to) +Eab(t2,t0)

  可见,用正向串联线路去测同一温度,则显示仪表的总输入热电势E=2Eab(t,to),这样可以提高仪表的灵敏度。用多个同型号热电偶正向串联组成的热电偶称之为热电堆.它可应用在辐射式高温计中.以测量微小温度变化并获得较大的热电势输出。

  3、反向串接:

  将同型号热电偶的同名极(负或正极)相连,这就是热电偶的反向串联。这样组成的热电偶称为微差热电偶。它的抽出热电势为

  △E =E(t1,t0)一E(t2,t0)二E(t1,t2)

  因此,△E反应了两个测温点(t1,t1)的温度差。这里要求,使用热电偶的型号及冷断温度t0必须相同.且其热电偶的热电特性为线性。如镍铬一镶硅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