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通信问题

楼主(2014-02-27):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西门子200PROFIBUS 通讯的问题

     我见到过一个这样的项目: 有5个柜子,每一个里面有200CPU及模块,第一个柜子应该是主站,然后每个柜子之间用PROFIBUS总线连接。然后还要链接组态软件

  我想问的是:

1.   5个CPU之间的的程序是个怎么样的运行模式,是不是独立的,还是说一个CPU的程序可以影响其他CPU。比如说1号CPU里面的数据,2号CPU可以使用;1号CPU触点动作可以给2号CPU作为输入信号;

 2. 组态软件是链接的主站CPU吗,他和主站CPU,从站CPU之间是怎么通讯的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具体不知道PLC之间是什么通信方式;

听你描述应该是DP通信吧;这个好像有资料的;

网友B:
西门子S7-200做PROFIBUS从站。与S7-200做总线通讯的有一个S7-300或S7-400(猜测应该是300,用200做从站话配置不是太高)做主站。

有上位机的系统是和主站S7-300通讯jiu就可以,一般不需要再和从站通讯了。这是常见模式,也不排除其它方式。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可以联系QQ:519406003。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正需要这个软件哦!
感谢楼主的分享,正需要这个软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S7-200做PROFIBUS从站。与S7-20...

 我知道了,5个CPU全是做的从站,他们是用EM277链接的,然后组态软件(上位机)作为主站。